(西部数据01模块介绍)这些知识从哪来的?源头在那?

楼主(2014-07-17):
(西部数据01模块介绍)这些资料从哪来的?是西数硬盘工厂里面的PDF文件?总不会是自己分析出来的吧!

01地图模块介绍
01模块是地图模块,记录每个模块的位置,用Winhex打开01模块,下面是三代盘的01模块前面三行。
Offset      0  1  2  3  4  5  6  7   8  9
00000000   08 04 05 6E 01 30 38 39  32 3F 62 00 18 00 15 02   ...n.0892?b.....
0000001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1 01 D2 00 01 00 02 00   ..........?....
00000020   17 01 00 00 07 00 1D 00  1B 01 00 00 2E 00 5A 00   ..............Z.
第一行的第四个数值6E,是模块的效验,第五个数值01是模块编号,就是01模块的意思。在后面的第六到第十30、38、39、32、3F是BIOS版本信息,转换成编码为0892C,有些资料称为微码。最后两个数值15、02是固件区的SPT值,把15、02换算的时候,要变成0215转成十进制是533。
第三行第一个数字17,表示17模块,后面的01是磁道,就是17模块在-1磁道,再后面的07、00表示开始扇区位置,在后面的1D、00是模块的大小,这些数值都是十六进制的。07、00用计算器计算的时候,要输入成0007,转成十进制是7,1D、00用计算器计算的时候,输入成001D,转成十进制是29。第三行前面八个数值的意思是,17模块存放在-1磁道,从第七个扇区开始存放,模块长度是29扇区。后面八个数值的意思是,1B模块存放在-1磁道,从46扇区开始,模块长度是90扇区。
接下来介绍五代盘的0001模块,用Winhex打开0001模块,情况如下:
Offset      0  1  2  3  4  5  6  7   8  9
00000000   52 4F 59 4C 01 00 30 00  01 00 18 00 44 28 0C A2   ROYL..0.....D(.?
0000001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01 02 03 04 05 00 06 00   00020000........
00000020   07 00 00 00 08 00 00 00  09 00 00 00 0A 00 00 00   ................
00000030   61 01 12 02 01 00 18 00  03 18 00 00 00 00 00 00   a...............
00000040  00 00 00 00 12 02 35 00  0A 00 0318 80 00 18 00   ......5.....

网友:
从外部写入模块或内部编辑模块内容后.要断电复位才生效。全写固件(整套固件换掉)后要清零32号,36号,6F号,极少数系列硬盘没有6F号模块。  C5模块包含家族号信息,c9模块包含出厂时的TPI和段位值,8005模块包含该盘原始型号,03模块包含该硬盘当前所使用的TPI和段位值,E0至E5和F0 F1模块是每个磁头的自校过程中产生的坏道记录。2050至2057模块是每个磁头的调适配记录

网友:
这些分析到处都是,你就算背下来也没什么用,既学不会修盘,也不懂怎么搞数据。因为这只是个基础而已,主要多学学练,而不是问源头在哪的问题。

网友:
想找点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哪里有,呵呵,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2014-11-07):
哪里复制来的资料呀

网友(2014-12-20):
小白一個,正在找學習此各模塊的資料, 現在對 01 有點懂了,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