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看看我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7-17):
是希捷7200 12的盘,昨天WIn7系统跳出SMART错误,然后电脑各方面速度变慢,今天买了块新盘准备拷贝数据,拷了1个G就出现错误,系统重启两次后找不到硬盘了,在BiOS有时能认出有时不能认出,请问这个情况还能修复吗,数据比较重要,还在保,但是不保数据啊

网友A:
数据重要就别自己折腾硬盘了,找基地上的一些恢复高手,价格优惠,服务好!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道了,还有硬盘版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有条件的把问题硬盘接到其他正常电脑试试,还不行就只能请基地帮助了

网友:
先试试能不能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重要就别自己折腾硬盘了,找基地上的一些恢复高手,价格优惠,服务好!

说的中恳。

网友B:
可以发盘给我,我专门修盘,做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盘给我,我专门修盘,做数据的。

拷不出来,硬盘在保,但是我想恢复数据不想换新盘,开盘恢复数据大概会多少钱啊

网友:
就是接正常电脑出现的这个情况,而且有时候还有点咔咔声

网友:
第一你没有工具,软件硬件都没有,你怎么判断是哪里坏了?是否需要开盘呢。
第二你没有经验,能做出来的数据可能让你折腾也给弄坏了。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拷出来,一般情况是能做的到的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专业的恢复数据的公司去弄,你这样根本解决不了,还是给迅维恢复吧。这样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