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82 触发0.3A维修 版号6050A2250401-MB-A03

楼主(2014-07-17):
自从注册了论坛Id以来 一直都是发求助帖子 今天也斗胆发一个今天维修东芝过程的帖子 这是我报名远程之后的第一个帖子 虽然修好了 但是也走了弯路 不过这个故障 在我没有报名远程之前一定修不好的 所以我已经进步很多了   希望老鸟多关照
在此感谢迅维论坛这个平台 感谢饼哥远程课程的教导,同时也感谢群里的各期班长 同学对我的帮助 还有论坛里的兄弟们 在此不一一道出大家名字了 免得被人肉 哈哈 下面说正事:
东芝L582 6050A2250401-MB-A03  触发上电掉0.3A 看到这个电流大家都知道了吧?明显Cpu没有工作 电压没有出全,拆机 目测 打值…此处省去…… 果不其然 ,没有Cpu供电 如图: 测得芯片有供电 无开启 那么追查开启来源VCORE_EN 来到了U13  VCCP_PG没有电压 继续追, 追到这里我才发现 原来是U18的PG 那么这个+VCCP也一定是没有发出的 否则PG 就应该正常了 哎……学艺不精啊 饼哥千万不要上火哦哈哈  既然这样 反正也是差不多找到位置了 U18芯片供电正常 1脚开启正常3.3V 我了个去!什么情况?芯片坏了?换做以前我二话不说 直接换芯片 但是在报名远程之后学到的示波器不能浪费呀!抓上管波形,用风枪拿掉上管Q28 波形如下: 额……好像是正常的吧!继续抓: 我了个去,真的是正常的?继续 既然学会了 就要多用 熟练才好, 电感后端如下: 脏话!我都愣住了,这不是供电出来了吗?为什么只有0.3A?这时候我抬头看下电源表 我滴那个神!已经上电正常了!为什么这样?百撕不得骑姐啊!!回想一下只是吹了上管 然后装回上管 上管虚焊?芯片虚焊?距离上管最近的就是51117了 看看上管背面 没有什么呀!管他呢 好了就行 稳妥起见 加焊下芯片TPS51117 ,冷却 收工 正在高兴的时候 耳边传来熟悉的歌词: 没那么简单……果真如此 卡logo!!这个卡logo可把我折腾坏了 本来是想先刷bios 但是因为电脑刚刚重做的系统 没安装编程器 然后就开始拆外设 能拆的都拆了 网卡 声卡 USB 读卡器 能断的都断了 我的手都要断了!!没办法 乖乖装回去拆下来的芯片 找来光盘 安装 连接编程器 下载bios……刷…… 我是有多么的后悔啊!!结果你们知道的! 完工!!   好开森啊!反复测试多次都没有问题  等上班再测试下 能够顺利过logo的话 就装机再测试,对于老手来说这个不算什么 但对我这个新手来说这个机器修好了 却是无比的开心啊!! 报名远程之后收货颇丰 比我还要新的新手 你还在等什么? 图纸和bios都是论坛里下载的 这里不重复上传 兄弟们 鼓励我一下吧 在这个帖子发出之前 就在马上就编辑好的一刹那 因为上传图片没弄好 把之前打的字都弄的没有了  发帖子本来就很辛苦 结果悲催的我 这个帖子竟然写了两次!!!!!求安慰 求鼓励!!我滴那个天老爷啊 又重新编辑了3次图片才都正常显示

网友:
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修的有点乱,估计连你自己都还不确定真正的故障因何而引起的。。

网友:
管子摘掉了电压都能出来?

网友:
楼主一定要把上管拆出来打波吗?打那个波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有点乱,估计连你自己都还不确定真正的故障因何而引起的。。

内容太多 没看下去

网友B:
有点乱,表示看懂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有点乱,估计连你自己都还不确定真正的故障因何而引起的。。

的确不是确定 但是这个故障是在垂下来Q28这个上管之后就正常了 所以怀疑是芯片虚焊 测试到现在 一直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乱,表示看懂一部分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太会修 又不太会写 所以导致很乱

网友:
管子取掉电压都出不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