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大短路及维修过程

楼主(2014-07-17):
   接一联想V470大短路,拆机限流摸到有一组中的铁壳MOS管上管烫,于是果断拆掉,不再短路,从料板上找一个小MOS管改装焊上,第一次焊居然瞬间搞定,看来以前看别人搞没白看,装机OK,算是白捡了,结果出现问题了,有时能亮机有时不亮机,而且只要一亮机就不动了,死机了,(这个后来才注意到)看电流快到显卡了的样子,于是加焊了显卡,还是老样子,后来想到了这款本爱烧CPU,于是换了一个二代I3的U,搞定了,后来才渐渐明白,死机应该和显卡没有一点关系,还是没看仔细。
   很巧合的是,修完这台又来了一个V470,真是太巧了,这台就没那么简单了,待机高,拆机看到最上面一组的上管都变颜色了,拆了MOS管还是高,拆了CPU供电芯片还不行,最后拆了旁边那个小八爪还是小六爪的那个才好,有机会测了一下这本的I5 CPU挂了,于是和客户说,客户说不修了,也就没再继续修。
总结:V470一般都是上管造成短路或者待机高,CPU一般都爱挂,请大家注意!

网友:
刚开始也改过几台    后来都换原装的   也不费事

网友:
V460/V470的通病呀,恶心的乌龟壳牌

网友:
管子坏就算了。。。 还要连U一起给烧了。。 这种板子就是这么坑

网友:
cpu都挂,太太乐

网友:
悲喜交加的维修经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个带 铁壳的   联想B460    更换铁壳后可以亮机  但一进系统到桌面 屏幕就有好多马赛克 在闪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直接买原装的换上去就可以了,如果手上没有的话改也可以,修好就行

网友:
恶心毛啊,没有乌龟壳做维修的怎么挣钱

网友:
最恶心这种乌龟壳了,也不知道谁造出来的,恶心死,那么容易坏还发出来卖!!坑钱么不是么,不过是我们能赚钱呵呵~

网友:
我修这种一般直接取上管!

网友:
我都是用原装的铁壳管

网友:
这本麻烦就在CPU上面  很多客户U坏了 就不愿意修了    特别是第一家修说U坏了大多数不会修 第2家或第3家 修的人还是多  第一家一般人说U坏了 要几百 不大会修 问了几家后 是要几百  也没有法  肯定修  有点钱的人 就换新机  我是遇见几个这样的人了  修板加换U 500要吧  你们修板加换U什么价格啊    还有就是看人家的说的改MOS管爱坏  我咋就没有碰见改MOS管坏了的  可能我没有碰见吧

网友:
有这毛病还不好能挣钱了

网友:
不悉怎么说,其实是这行难做了——铁壳好啊,坏多点,我们有吃的了,但是,因为铁壳,以后谁都 可以修了,—————不过铁壳也不好换 的————,只懂装系统的也能吃——

网友:
旁边那个小八爪还是小六爪,这个应该是主芯片的辅助芯片是吧?

网友:
要用原装 的 不然你会赔钱的 CPU 一坏 就赔了 用铁壳就是热量大

网友:
大铁壳 irf6725 小铁壳irf6721 小8脚AL2 全换最安全就不会再烧CPU 只要这些管子坏 CPU 难逃一坏 90%的坏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