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停重启

楼主(2014-07-17):
前天客户打电话说机器不停的重启,上门后发现机器只要启动到windows界面机器马上就重启几次都是。开始怀疑系统文件损坏,重装不行,主板换个硬盘插口还是不行,用pe进一切正常,最后判定是硬盘坏了,更换后一切正常。。。主板是V星的,硬盘是希捷500g,  注:此帖没有技术含量,勿喷................

网友:
把硬盘全格,重新分区试过么

网友:
分区不好也有可能会引起同样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客户强烈要求换硬盘,我无所谓,反正换下来又得一块硬盘

网友:
算是一个经验吧

网友(2014-12-19):
这就是好经验呀,没这经验,难修。

网友(2015-04-23):
我也试过,换硬盘好了。

网友:
硬盘引起重启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是硬盘问题

网友(2015-11-18):
一般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