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21EL2显示器程序 绝对ok 有图

楼主(2014-07-17):
如题  飞利浦   221EL2显示器程序,绝对是好的

飞利浦

 会员8599212元2022-11-26 11:24

网友:
帮顶一下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显示器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是在线刷还是拿下来刷啊?

网友:
顶下  没分了。。。

网友B:
这种程序坏一般是什么现象,貌似这个程序不好找

网友C:
不如把故障怎么修好的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在线刷还是拿下来刷啊?

在线刷的  ,原来现象是屏幕开启自动扫描 按键全部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序坏一般是什么现象,貌似这个程序不好找

原来现象是屏幕开启自动扫描 按键全部失灵  不能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刷的  ,原来现象是屏幕开启自动扫描 按键全部失灵

就是开着显示器刷是吧?要怎么刷啊?

网友:
顶你 今天正好遇到

网友:
给楼主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E:
你导入的数据大小与原本的不符。是假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导入的数据大小与原本的不符。是假的吧。

怎么可能是假的,我都刷过  肯定是好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怎么在线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是假的,我都刷过  肯定是好的

你的芯片是不是 FM24C02A 的?

网友:
没分下载了,顶下,求下载分

网友(2014-08-25):
把芯片取下来写程序可以吗

网友F(2017-02-12):
这个程序是好的,很好用

网友:
用RT809 在线刷吗?

网友:
留下个记号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说一下怎么在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把故障怎么修好的发上来

在线刷的  ,原来现象是屏幕开启自动扫描 按键全部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说一下怎么在线刷

连上rt809vga接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说一下怎么在线刷

你们都没有用过rt809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是好的,很好用

谢谢,帮我证明下,

网友:
没有板号吗?

网友:
忘了拍下来了

网友:
不用拆机怎么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