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41EL能不能支持三代4G内存

楼主(2014-07-17):
铭瑄MS-G41EL一个三代插槽 一个二代插槽 插三代1G(1066)能亮 4G(1600、1333)都不亮 BOSS也耍了  跑马E1  求解

网友A:
这板是支持DDR2  3的呀,3的一条4G的,我们也用过,能用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支持DDR2  3的呀,3的一条4G的,我们也用过,能用的呀。

我这就是不亮 你多少频率的能亮啊

网友(点评):
你说一下上的什么U,一定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就是不亮 你多少频率的能亮啊

我的CPU 是E3300

网友:
有人没啊  求解决啊

网友C:
是不是不支持133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支持1333啊

1600的也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支持DDR2  3的呀,3的一条4G的,我们也用过,能用的呀。

不是CPU的问题把

网友:
有人遇到过还请指教下 谢谢

网友:
还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你上一张E5200或E5300,再不亮,那就成了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一张E5200或E5300,再不亮,那就成了怪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刷新bios在看看

网友:
这个BOSS不好找

网友D:
如果你的内存是现在市场卖的4G DDR3内存的话,就不能用了,现在的G41不能上现在卖的DDR3,要找老的DDR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内存是现在市场卖的4G DDR3内存的话,就不能用了,现在的G41不能上现在卖的DDR3,要找老的DDR3

你是说它的频率要找最低的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它的频率要找最低的呗

反正现在DDR3 单面颗粒的内存不能用在G41上面, 要找双面颗粒的。 这个很早就有人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现在DDR3 单面颗粒的内存不能用在G41上面, 要找双面颗粒的。 这个很早就有人说了

我发了一个3代4G(1333)双颗粒的还是不行

网友E:
再个最新的BIOS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个最新的BIOS试下吧。。。

嗯 我先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