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修复点亮的联想V480S BIOS备份

楼主(2014-07-17):
分享修复点亮的联想V480S BIOS备份 绝对好用 看着刷哦···说明过的··对着主板位置刷·因为主板没有标、别刷错就行
联想V480S LA480S MB11283

网友:
联想V480S LA480S MB11283

网友:
试过  可以点亮

网友A(2014-09-11):
谢谢分享  这两个BIOS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4M 一个是8M  按大小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两个BIOS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4M 一个是8M  按大小分就行

4M 是EC 8M是桥的啊··

网友(2014-10-16):
图纸呢?大哥

网友:
报两声警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14-11-24):
图纸 分下吧

网友:
主板是蓝色的吧

网友:
主板上两个BIOS在一起呀,报警两声怎么回事?也是BIOS吗?

网友:
我要一个 不加电的
    还好修啊

网友:
不对啊,我这个是V480 只有一个8M的BIOS呢,在IO旁边的

网友B(2017-09-06):
我的待机0.009触发0.025掉电。拔掉cmos电池能自动上电到1v左右但是不亮机。长按开关不会关机。bios刷了n个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待机0.009触发0.025掉电。拔掉cmos电池能自动上电到1v左右但是不亮机。长按开关不会关机。bios刷了n个 ...

估计不是BIOS问题了·0.025很多供电没出···

网友(2022-08-23):
好用不。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