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22 问题

楼主(2014-07-17):
请教个比较菜鸟的问题
一块M4N78 确定是822坏了 但是在线测 还是去掉测 阻值都正常 为什么呢
华硕

网友:
在线,离板测都正常,怎么又能说它坏了呢。那你的表就有问题???

网友:
之前在论坛上见过这样的例子,换了就好了,但换下来的测着也没问题。

网友:
换个就好 表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在线量,有得是822虚焊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排阻由4个单独的电阻并排而成,有些故障是相邻的两个电阻之间漏电(距离太近),我碰到过很多,用风枪一吹多半就好了,不好测量

网友:
热风一吹 有时能好几天 过一段日子 故障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