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求助

楼主(2014-07-17):
THINKPAD E40待机 0.02 触发到1.3A 掉电,,,求个维修思路。。新手求帮助。
掉电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E40内存条下面有个电阻容易坏的n,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显卡 修无数个了
同意楼主:
5.0
huntel99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但这一系列的机器做显卡都得注意,很容易就把显存弄到,最好是贴几张纸再弄。我一般是贴3层,2层都担心。

网友:
补充一下,主要是这种显存是上下的,随便用BGA加热就动到了,很容易短路。显存的位置很扯淡,上下一起的,有点类似那种苹果手机的CPU。自己多注意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精密电阻有问题。 显卡缺电压。 或者显卡被焊出问题

网友:
先测试各个电压有没有正常出来啊!一般掉电都是少了哪个电压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灌胶显卡。。。 楼主这都不知道么!

网友:
显卡好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