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屏幕出现重影

楼主(2014-07-17):
联想
笔记本
出现重影,略带红色的那种,我换了个显示屏完全好用,把屏幕刷新频率由60改为50变好了很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屏线松了吗??
笔记本

网友:
屏坏了么

网友:
那你不是说换了个显示器好用吗?

网友:
你把原来的装上,也好了,屏线没插好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你把屏线重插一下拿胶带粘住试试啊 不行就是屏坏了 有屏线你也可以换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