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电压降低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17):
                    电源的5vsb电压降低到4v了,插到主板上只有3v了。高压部分的元件都查过了,没有问题。我怀疑光偶有问题,0.3v以下就导通(正常应该是1v左右才导通),换了3个都没有解决问题。431的参考电压没到2.5v就工作了,甚至只有2v的时候就导通了,换了2个新的431仍然一样。最后没辙了,光偶原边串个1500欧姆的电阻,电压稳定在5v了,但是过几天又升高到5.1v了。我现在都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大神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查431周边元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431周边元件看看。

修好了,原来供给431和光偶的电压是5v滤波电感之前的电压,有交流分量。交流电在波峰时,431和光偶就工作了。所以直流电压上不去。改用滤波电感之后的电压就正常了。这个电源是假嘉航电源,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
修好了,原来供给431和光偶的电压是5v滤波电感之前的电压,有交流分量。交流电在波峰时,431和光偶就工作了。所以直流电压上不去。改用滤波电感之后的电压就正常了。这个电源是假嘉航电源,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
修好了,原来供给431和光耦的电压是用5V滤波电感之前的电压,交流电压分量比较大,在交流电的波峰时,431和光耦就处于工作状态,使得直流电压分量上不去。改用5V滤波电感之后的电压后就正常了。这个电源是冒假嘉航电源,设计上有缺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431周边元件看看。

修好了,原来供给431和光耦的电压是用5V滤波电感之前的电压,交流电压分量比较大,在交流电的波峰时,431和光耦就处于工作状态,使得直流电压分量上不去。改用5V滤波电感之后的电压后就正常了。这个电源是冒假嘉航电源,设计上有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