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OH FAX-110传真机 电源板少件,大家帮我看看红圈的里是什么东西,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4-07-17):
缺这两样东西 不能随便通电哦。小心炸机。保险处串个灯泡检修安全。

网友:
F1的保险么

网友:
红圈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烧掉了,去掉不要,再把保险装上,测桥堆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通电就应该OK

网友:
红园圈的是二极管

网友:
圆圈标识是缺保险  另外一个是防过压烧电源的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