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刷完程序下面过亮

楼主(2014-07-17):
有几台故障都是 开机出现方框 不显示内容,下载程序刷完就好了,但是下面灯珠过亮,摸屏下面热。显然是电流过大,24CS0也刷了,就是忘记是否按屏型号刷。刷之前出方框的时候,下面就不过亮。请教一下什么问题、
三星

网友:
一般要按着屏的型号刷 可能还是程序不对

网友A:
程序也会导致LED灯不正常?
BHYF
会呀,三星的会这样!
详情

网友:
LZ的 这问题还真没有遇见过 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 和程序问题有没有关系 个人认为和程序的问题 不大 以为还没有碰见过 但是在笔记本 LED屏上面碰见过一次 换了灯条 就好了 碰见过一次 大液晶还没有碰见这问题 个人认为还是电路 电压问题

网友:
果断换灯条

网友:
会不会是,插LED 线搞断线了,下面的地LED 灯,没全亮完,

网友:
程序错误 程序刷错了 什么都正常就是电流大

网友:
很明显灯条有问题啊,程序也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吧

网友:
这是漏光呀。。。。。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灯条挺贵的,手里有其它型号的三星21.5灯条,接口不一样,没有定义。

网友:
我认为还是程序的问题,要是换了灯条那可能是漏光,但是你没换。我想是程序错误,加在底下的电流过高。

网友:
很明显灯条有问题

网友:
先试着刷别的程序或者你把屏线拔了只插高压看看白屏的时候还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会就是电路的问题了,如果不会那就是程序了,小白建议勿喷

网友:
这个可以将显示器联到主机在线升级三星官网的程序呀

网友:
碰见过一次 大液晶还没有碰见这问题

网友:
在线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灯条间距没有这么大的,可能没有全亮。

网友:
灯条线断了,灯珠没亮完。

网友:
应该是灯条的问题,程序不对只是在屏幕上显示不全,或者不显示,漏光现象,变现出来的是强光,说明就是灯条出现故障,果断换下就好啦

网友:
在下感觉是灯带

网友:
还是先刷的官网的看一下吧,刷成这样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可以在刷回你原来的程序看看啊

网友:
灯带显示不正常,灯线没插好?

网友:
程序有问题应该跟灯条的亮度没关系,看看是不是你拆的时候吧灯条的线弄断了

网友B(2014-08-20):
确实是灯条坏了,换完就好了,这批质量不怎么好
小数点0529
楼下一群水军啊、哈哈
详情
武林推手
这种问题和升压板和灯条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线有关。即有的LED亮了 有的LED没亮,出现了上面的似灯管漏光的现象。 这个和程序是没关系的!因为程序只能影响到升压板有无开启信号。能不能点亮灯条(LED的整
详情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以后是不是也要用通用的升压高压板试试LED灯是否有问题

网友:
谢谢支持,下次再来

网友:
装LED灯条的回路全部连在一起,可能判断是不是灯条问题,,LED灯条的插座容易松,,修过好多座子松焊
的。。

网友:
既然刷之前没有这个问题,说明电路是正常的,就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应该程序不对

网友:
注意驱动板芯片上的贴纸(m-Axxxxx),这个很重要。它直接说明了这台显示器的配置情况,你安贴纸给的程序就好

网友:
LED 线没接好吧。要不就灯条坏了

网友:
我郁闷为 原先是没信号, 刷了程序之后变成 不开机了 。。 完蛋

网友:
这可能是led高压板接口坏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
我觉也是灯条有问题 我以前换代用条时 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灯条坏了,换完就好了,这批质量不怎么好
这种问题和升压板和灯条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线有关。即有的LED亮了 有的LED没亮,出现了上面的似灯管漏光的现象。 这个和程序是没关系的!因为程序只能影响到升压板有无开启信号。能不能点亮灯条(LED的整体亮和灭)。
供参考

网友:
不是程序的问题吧,好像是漏光,你有没有拆机啊,可能是没装好

网友:
跟程序无关系

网友:
不知道,屏幕抖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看着像是漏光,跟程序没有关系吧。

网友:
很少见到这问题 试用通用高压板点看是否还这么亮。 不然再刷刷看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这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刚刷完没事挺亮,过几天下面和lz一样

网友:
程序不正确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程序不对造成的问题

网友(2014-09-22):
程序不对,led升压板输出电压太高,时间稍长可能把灯条烧掉,要换对应的程序,要和屏型号对应。

网友:
我以前也刷过这个,刷完正常 过两天客户就返回来了,就是这种现象 ,换灯条好了。。。。

网友:
我以前碰见过一次这问题,LED灯条线断了,有一排灯珠没亮, 完后来换了排线好了。

网友:
查看供电对否,或打灯的阻值

网友:
果断换灯条,我换过就好了

网友:
换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程序不对,部分灯管电压电流可能比正常时高了

网友:
灯条电流大啦,所以就格外亮啦

网友:
拆开看看屏号再刷,咱们论坛上有个朋友说过,程序刷错了会烧灯条的!

网友:
对了,哥们!S22A330BW,驱动板主芯片型号是SE1159LMHL-NT的!
屏号M220Z3 ,MCU ROM是25X40BV,它下边的小ROM型号是24C16!
版号是:BN41-01787D
有这MCU程序?有的话给一个呗!谢谢了先!

网友:
有可能是灯条问题,灯珠间隔有点大

网友:
"确实是灯条坏了,换完就好了,这批质量不怎么好"
看到成功,我好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也会导致LED灯不正常?
会呀,三星的会这样!

网友:
不是有好几台机器嘛导导屏试试

网友:
换灯条直接秒

网友:
用三星的程序在线升级下看看。

网友:
灯条位置不对吧,有漏光现象

网友:
这款一般都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
小白 ,等待各位大神的结果

网友:
应该led坏了把

网友:
看下LED灯线插好了么
不过看起来像灯条有问题

网友:
应该属程序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灯条坏了,换完就好了,这批质量不怎么好
楼下一群水军啊、哈哈

网友:
我现在在研究CD改ED呢 - -

网友:
都知道是灯条的问题

网友:
LZ所说的问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