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17):
HP DV4   什么问题:此机摔过。接机时黑屏,面板灯亮,机内有振动。开屏细看,屏无裂。外接高压条,屏亮,(灯管好的)。重插屏线,开机有显。敲键盘F1,或DEL,能进DOS桌面。这时再敲任何键,无作用。无法继续下去........!取下硬盘,在另机上GHOST,重启换在本机上乃不能继续下去。又放另机上装完,上回本机。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可运行慢得很。但键盘一键都没有用的,每键都不能用(外接硬盘能用)。查硬件一切正常。鼠标,触屏能用。这时查毒:(请看图)。无法格盘,重装。除病毒少点外,一切如上。问题:是硬盘,还是键盘压根就是坏了。与毒有无关系?

网友:
楼主可以拔掉键盘,更换个U,试下

网友:
U   键盘。先替换。硬盘可以测一下吗  MHDD

网友A:
遇到一次类似的,先是装不上系统。换N个系统盘装上了,结果进系统超级慢,本机检测硬盘红绿块较多,但是放别的机器上测硬盘一切OK。换U换内存刷bios,故障依旧。。最后听老师傅的BGA加焊南桥OK了。。至今很迷糊。。。机器慢和南桥有毛线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次类似的,先是装不上系统。换N个系统盘装上了,结果进系统超级慢,本机检测硬盘红绿块较多,但是放 ...

机器慢跟南桥当然有关系,要知道南桥可是控制SATA的

网友:
系统慢和南桥关系肯定大了,类似开机慢,进系统慢一般加焊都会好

网友:
要知道南桥可是控制SATA的

网友:
拆下键盘,在试试

网友:
最小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慢跟南桥当然有关系,要知道南桥可是控制SATA的

额,,这样啊,下次不迷糊了,看来真得学期远程课程

网友:
换硬盘试背,加焊桥试背,这摔了的机器就是那种搞法。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很大,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摔过多半是主板里面夹层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次类似的,先是装不上系统。换N个系统盘装上了,结果进系统超级慢,本机检测硬盘红绿块较多,但是放 ...

硬盘通过数据线直连到SB上,你说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