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来下,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4-07-17):
问下8712IO 71脚待机就有3.3V电压,是不是南桥坏了,原板不触发,短接电源PSON 可以点亮。

网友:
南桥坏了不能点亮吧

网友:
IO 坏了   换个就可以啦

网友:
脚位纯参考.不同型号的IO.会有不同的定义

1.IO 75脚收到开机触发信号PANSWH#后,对南桥发送开机请求信号,这个信号由IO”PWRON#“72脚发出 3V高-低-高

2.南桥收到IO发送来的开机请求信号后,答应给IO一组信号,这个组信号就是71脚 SUSB# 3V 和77脚 SUSC# 3V

3.IO接收到南桥这组信号后,再发出开机信号给ATX电源,即76脚“PSON”信号给ATX电源的“PSON”针脚,也就是所谓“绿线”针脚

4.如果以上都正常.就会起动了

网友:
最初我也以为IO坏了,换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