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谁有 现代w1924ed 驱动板,?

楼主(2014-07-17):
中间的mos管冒烟了,拆掉mos不短路了,以后是管子问题,换一个一样的还是不行,找不到这种原装板.....
现代w1924ed

网友(点评):
其它电路正常吗?正常的话加个LED升压上去。

网友:
继续往下查找啊实在不行在换板子

网友:
mos管烧,你要查8脚的pwm芯片输出正常不?

网友:
去淘宝找了没哦

网友:
电源IC也要换呀,,,

网友A:
找遍了,这个机器是今年四月份买的,是当地现代的售后过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遍了,这个机器是今年四月份买的,是当地现代的售后过来修的.

售后拿你那里去修的?你是在迅维?还是自己私人店    新板是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遍了,这个机器是今年四月份买的,是当地现代的售后过来修的.

额  我再请教个问题好么?   我昨天买的一长城正屏驱动板,第一次买来,装上去 上下2个屏,从中间分开,上下各一个屏。 卖家说买到了宽屏,然后,再买,昨天到的 装上去。还是2个屏,开始说是程序有问题,现在呢?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卖家说发货前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我再请教个问题好么?   我昨天买的一长城正屏驱动板,第一次买来,装上去 上下2个屏,从中间分开, ...

我觉得也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是程序的问题...

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啊

如果你想百分之百确定,你只能找个一样的好用的显示器,或屏来测试,用排除法..不然大家都只是猜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百分之百确定,你只能找个一样的好用的显示器,或屏来测试,用排除法..不然大家都只是猜测..

哎,这生更半夜去哪里找替换啊。驱动板的程序在哪个芯片里  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这生更半夜去哪里找替换啊。驱动板的程序在哪个芯片里  知道吗?

我只会刷一些小8脚的bios芯片,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会刷一些小8脚的bios芯片,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会刷....

小八角会装有程序是吧,好的,我找找,我被这显示器烦死了。现在的问题是全屏看电视会重启,我蛋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