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E0 内存无reset电压

楼主(2014-07-17):
杂牌主板开机跑码到E0停止, 测量发现3代内存的reset电压为0,正常应该是1.5V。其他电压正常。内存复位由北桥发出的,而PCI及IDE复位正常。还有什么条件限制了北桥发出复位信号,或者是北桥自身损坏。请修过类似问题的师傅说说。谢谢了。

网友:
看下时钟,可能是的

网友:
确定系统管理总线正常了才会到出复位的,北桥的内存参考电压要正常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

网友:
内存没有复位,其他的都有复位,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