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 8720L开机不亮但有背影

楼主(2014-07-17):
我是新手!!!不好意思!!!搞错了!!!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正常、开机音乐也有。但是屏幕不亮、看不到字幕、屏开机的时候有点暗影。
希望哪位高手帮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没有,你都懒得发别人更是懒得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没有,你都懒得发别人更是懒得回答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背光灯坏了或供电不良

网友:
        有亮光无显示还是有显示暗影,如果有亮光无显示那么背光电路就是正常的就要查找屏接口到CPU电路(中间会有EMI器件),如果是有显示暗影无背光就较简单:要么是屏背光坏了、要么是背光升压电路坏、要么就是CPU  EN控制没有控制电平!

网友(2015-06-07):
先修背光,要不就换屏

网友:
应该换个屏幕就好掉了

网友:
进水的吧,先用放大镜看显示屏金手指又无腐蚀断线,有就清理干净镀锡用漆包线(漆包线也要镀锡)接上{手要稳才能接好,如果显示屏排线金手指没有腐蚀断线,就换背灯电路的升压电感

网友:
如果是显示屏排线的金手指腐蚀断线,把它接好就可以省下换屏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