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2072A示波器破解成300M和全选件方法

楼主(2014-07-17):
首先晒晒最近购买的国内行业老大普源的产品,2G采样14M深存DS2072A
破解后示波器的性能:
1、300M的带宽
2、高级触发
3、56M的存储深度
4、输入阻抗10欧
5、I2C、SPI等解码

破解方法只适用硬件版本为2.0的机器,新出厂的3.0版本的不适用,因为破解被封了。

PS:背后的20M模拟示波器陪伴了我近10年,终于退休了。习惯了模拟机,参考了多方面的资料,最终决定购买DS2072A。

破解后型号以经识别为DS2302A

DPO数字荧光256级灰度显示效果,很接近模拟示波器了

破解300M后,抓CPU 200Mhz时钟信号

----------------------------------------------------------------------
破解方法:
1、http://www.rigol.com/prodserv/DS2000A/software/ 选择下载 Ultra Sigma上位机软件并且安装。
    下载地址   http://www.rigol.com/download/China/DG/PC_SW/Ultra%20Sigma(PC)Installer.rar

2、刷入可以吐出密钥转储的特别固件
    1.将破解程序放到U盘的 根目录下
    2.打开示波器的同时按Help,直到SINGLE按键亮
    3.将U盘插入前面的USB口
    4.CH1 按键会亮
    5.大约过几分钟,所有的按键将全部亮,升级完成
    6.重新启动机器即可

3、开机并且连接好网线,在示波器设置里,把IP地址设为自动分配,一切正常的话示波器会显示LAN接入正常。

4、打开普源的上机位软件,并通过LAN方式查询到示波器

5、在连上的示波器并且鼠标右键,选择SCPI Panel Control

6、在指令窗口输入 *IDN? 点Send & Read,在窗口下方便能显示出该示波器的型号、序列号以及破解需要的密钥串。

7、用WINHEX新建一个文件,然后把提取出来的密钥以ASCII Hex形式复制进去,后面跟着把示波器的SN号以ANSI-ASCII形式复制进去,尾部不足一行的用00填充,保存为keyfile.bin文件。

8、把keyfile.bin复制到算号软件同一目录下

9、执行 rigup scan keyfile.bin  ;把二进制密钥转换成明文密钥。

10、用记事本新建一个keyfile.txt文件,把转换出来的文明密钥复制进去。

11、执行 rigup license keyfile.txt NS8H 得到适用的序列号
   PS:参数
          NS8H:300M带宽、 56M存储深度、高级触发、输入阻抗10欧、总线解码
          NSEQ:200M带宽、56M存储深度、高级触发、输入阻抗10欧、总线解码

12、通过上机位软件,把序列号输入进示波器里。
    输入指令 :SYSTem:OPTion:INSTall ******************  (****为算出来的序列号,把其中的横线 ─ 去掉)

或是用手动方式,通过示波器的界面进行输入。

----------------------------------------------------------------------------------------------
破解是可逆的:
使用上机位软件,输入以下指令就能把序列号卸载。
:SYSTem:OPTion:UNINSTall

DS2000A固件:

 会员1530403300鑫豆2023-12-7 17:02
 会员11931692元2022-12-13 16:56
 会员12399482元2022-10-26 15:34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啊,

网友:
赞赞赞,腾腾把我的DS1052,也成功的升级了!!

网友:
老藤,我的DS5102MAE能升级?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那么多人看,就这么几个人回真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那么多人看,就这么几个人回真可惜

这示波器用的人不多,回贴量少也是正常的。
有空发个普源DS1052E DS1102E升级为150M的人气或许会好点

网友:
楼主太无私,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强悍  70M被你刷成300M

网友:
DS2302A 一万多

网友:
我的普源DS1052E升级为150M的了,直接U盘免操作,简单得要命

网友:
这个不错,70m刷成300m,这样子下来普源这款性价比相当高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精华资料!

网友B:
老藤,
DS2072A刷机前是什么版本啊?淘宝上找了几家店,都说没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藤,
DS2072A刷机前是什么版本啊?淘宝上找了几家店,都说没有货。

小小白,你是谁?硬件版本2.0 软件版本00.02.01
这机,是花钱让人从厂里弄出来的

网友C:
DS1102E能破解就好了。。。

网友:
在国外的论坛看到,最新版本DS2072A也是可以破解成功的。下面从国外转来的图片,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所说的第四点,应该是输入阻抗50欧。估计这个也是专为测试高频信号时使用的输入匹配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1102E能破解就好了。。。

应该可以破解升级为150M带宽示波器。破解方法网上可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破解升级为150M带宽示波器。破解方法网上可搜索到。

能刷成300M有点用,150M就好像没这个必要了

网友(2014-12-25):
5800呀 不是小数 坛友价究竟能少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