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 se 通电 不开机维修 新手修好的第二块主板

楼主(2014-07-17):
看了论坛的帖子,也想试试开始修主板了。

今天接手一台机子开机无电压,测试电源坏了,换上好的电源后,还是不开机,直接主板跳线,还是不开机,主板SB灯亮,拆机,替换法生得到主板问题,先查主板待机电路和观察有没有烧毁痕迹及用手触摸芯片看有没有异常发热。

待机电压从电源的紫色5V到网卡芯片这一路不正常,有短路,待机时温度异常高,然后肯定是芯片问题,继而取之,正常了!

电源紫色5V是电源上标志着有5VSB的那根线。然后对地量一下看是不是待机5V有,有的话,往下走,找到各电压转换芯片量得各芯片有没有5V输入和3.3V输出,如果有就正常,没有就量得看有没有短路,待机5V电压先经过一个处理器后再输送给南桥,南桥输出的开机电压经过一个导向处理后再送给POW_ON。再量一下晶振电压测试:待机电压,一脚0.16V ~0.4V左右,另一脚2.2V左右。开机针脚测试:待机电压,一脚0.34V ~5.1 左右,另一脚是地0 V 。如果晶振和开机针脚在待机情况下都没有电压,就证明南桥已坏。现在把芯片吹下来。测试待机电压正常无短路,然后开机,正常。

网友A:
打A14 脚的值 应该也能找到这个坏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A14 脚的值 应该也能找到这个坏网卡吧,

只是小白,所以只要能用就行了,网卡没有芯片直接加个usb的

网友:
原来是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导致无待机

网友:
常见问题,一般不通电首先我都会先摸下网卡烫不烫

网友:
网卡坏了。。很多都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我一般都先摸一下网卡和声卡热不热,热基本坏了,可以秒了

网友:
我同楼上的步骤一样。。呵呵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待机会发烫     用手摸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