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md2主板 不跑码 cpu下管无供电

楼主(2014-07-17):
(无正文)

网友A:
你至少也说一下你测了什么吧,IC的供电,开启信号,VID线你有没有测过,MOS管G极阻值是否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也说一下你测了什么吧,IC的供电,开启信号,VID线你有没有测过,MOS管G极阻值是否一至

mos管·g极阻止一样··其他的就不会测了。

网友:
求助啊!!测试ic电源管理·cv55 是12v  uv1是1.9v
cv11是0.7v(这个和mos下管一样v)

网友:
兄弟啊,我也遇到同样和你一样的问题,那是以前的旧板子搞了老半天没电压,找那个CPU芯片想换掉都没有 ,修好了跟我说下。基本的REF,VCC,EN都量了 是好的,想换芯片来着

网友:
测测REF,VCC,EN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正常不

网友:
关注,今天遇到一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