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些笔记本显卡驱动装不上、无线网卡装了蓝屏的经历

楼主(2014-07-17):
昨天接到一台,笔记本,型号是方正S360R ,故障是开机进桌面的时候蓝屏,本着从易到难的原则,建议客户重新安装系统试试,客户同意后,拿出家伙开始搞,不想搞完了后悲剧了,还是蓝屏,只要装无线网卡驱动就蓝屏,反反复复装了两次一样结果,不装无线网卡驱动就没事,有线网卡正常,能上网看电视。怀疑是无线网卡问题,从其它笔记本上拆了块,还是老样子......外接水星USB无线网卡...居然也蓝屏,然后换内存...CPU ...涛声依旧....,放了一晚上,早上起来突然想到以前有台联想电脑拿到店里装系统,客户买了才半年,独立显卡驱动就是死活装不上,我肯定不是驱动或系统兼容,用的是WIN7纯净版的,后来没办法,让客户拿去保修。一次遇到后聊起,客户说那电脑是硬盘坏了,联想售后给换了个硬盘好了,急匆匆的回到店里,换了个旧硬盘,系统一装,全都好了,用无线网卡上网都没问题。昨天问过客户,说是硬盘刚换了半年,还是新的,所以也没往这方面想。以上仅作参考.....幸好没去干南桥

网友:
晕  我上次也遇见过很新的机子装显卡驱动蓝屏  不装驱动能正常使用。难道也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特别的案例。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网友:
感谢 受教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奇葩的问题,令人费解,维修,一切皆有可能呀!!

网友:
这种问题 真的很奇葩  竟然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半个月前修了一台ARCE的D525情况和你的一样,装系统,换内存,换硬盘,换无线网卡,然后搞南桥,显卡,全都搞了遍,最后装起来准备要还给客户了,想起还有CPU没有试过,一换上去,唉哟,我去,搞定了。好郁闷啊。。。

网友:
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啊,在把硬盘上到别的 机子看看

网友:
很特殊,长见识

网友:
好吧,始终有些是我们想不到的

网友:
硬盘导致的用无线蓝屏的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学到知识了,这个很典型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普通吧,首先就要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