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电源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4-07-17):
空调的冷凝水滴,滴入电脑显示器的主板位置,之后显示器就不行了。插上电源,电源灯闪一下就熄了,之后就没反应,按键什么的都没反应。电源灯闪的时候,屏幕从头到尾都没反应。
拆开电路板,没有电容爆浆。
请教下各位同学,该如何检查?

网友:
检测电源板电压   和主板是否有烧坏的原件

网友A:
你那个板中间的几个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查看300V正常不,这个情况的话300V应该是正常的。后面在查电源板输出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建议换块驱动板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板中间的几个电容鼓包了吧

照片清晰就是好啊...先换了电容应该有8成的可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清晰就是好啊...先换了电容应该有8成的可能OK..

你这板换了电容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从图片看 ,右下角明显有2颗电容已经防爆口已经爆开了。更换后应该会修复的。

网友:
你这板换了电容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如此明显的高压端烧焦黄,那高压线包没坏那才怪。就是它没坏,它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很清晰看到中间的电容鼓了  换了一般能好的

网友:
明显电容有坏的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量量电压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