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脑的一些基本常识

楼主(2014-07-17):
要进行电脑装机,有一些常识是必须知道的,例如:硬件的型号,规格和接口,软件版本的意义,驱动程序的作用等等。
1. 硬件的型号,规格与接口
对于硬件生成厂家来说,都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命名一个型号,以利于产品销售,并方便消费者根据产品型号识别其特征。例如:某款硬盘型号为:ST3120023AS,其中的ST代表生产厂家为Segate,3表示该硬盘的盘片尺寸为3.25英寸,120表示该硬盘的容量为120GB,02表示该硬盘包含了2歌盘片,3表示盘片的转速为7200转/min,AS代表硬盘的接口为Serial ATA。
电脑中包含了主板,硬盘,内存和显示器等多种部件,而每种部件又有很多厂商都在生产。因此,要使这些产品能够彼此连接和使用,这些产品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包括尺寸,电气特征性以及接口标准等),这就是所谓的规格。
用于电脑产品的规格实际上有很多,但一般用户根本没有必要去一一了解。对于一般电脑产品来说,比较重要的规格是接口规格。各电脑部件只有采用了相同的接口规格,才能将其相互连接。
2. 驱动程序的用途
在电脑中,要使各部件正常工作,除了需要将其正确安装和连接外,还必须为其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是操作系统和硬件之间的连接纽带,通过驱动程序操作系统知道如何控制这些硬件。因此,主板,显卡,网卡,声卡都有自己的驱动程序。也就是说,只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操作系统才能对硬件进行控制。
3. 软件版本的意义
随着电脑硬件的不断更新,各种软件版本也在不断更新。如操作系统已从早期的Windows95/98过渡到Windows2000/XP/2003等。Office软件也从早期的Office97过渡到Office2000//XP/2003等。
在目前使用较多的各种版本的操作系统中,WindowsXP操作系统的优点是系统稳定,能识别更多的设备并具有较强的网络管理能力。
4. 品牌机和兼容机
目前,电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品牌机,指电脑生产厂家在市场上销售的整机;一类是兼容机,指自己动手组装的电脑,或是通过销售商按自己的要求组装的电脑。
l品牌机:它的优点是售后服务号,买了电脑后有什么问题可直接找厂家或其代理来维修。缺点是:性价比通常不高,并且配件更换比较麻烦。
l兼容机:它的优点是配置灵活,性价比高,用户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定制电脑。例如,如果你是一位狂热的电脑游戏爱好者,便可配备一台高速,大容量内存,高性能显卡的电脑。如果只是一般使用,便可降低配置,以节省金钱。
5. 组装电脑的注意事项
由于电脑硬件更新换代速度很快,因此,用户在选购电脑时完全不必追求高档,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例如,如果只是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上网等,目前的低档电脑都足以满足。但是,如果希望用电脑进行平面设计,制作动画和玩一些高档游戏,则电脑的性能越高越好。
此外,用户在选购电脑部件时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1)各部件之间要匹配,例如,由于主板的规格绝的了可以使用的CPU与内存,因此,在选购主板前就必须考虑准备使用何种CPU和内存。
(2)由于电脑市场变化非常快且鱼龙混杂,因此,在选购电脑部件前一定要“货比三家”。另外,用户也可以通过Internet来了解当前的市场行情。

网友A:
很详细很到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很到位,支持。

好好学习

网友B:
基础知识永远是重要的,谢谢楼主

网友:
平板+笔记本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知识永远是重要的,谢谢楼主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