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主板后面内在供电线烧断了。如何维修。大大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4-07-17):
联想M3A760M主板后面内在供电线烧断了

网友(点评):
飞线过去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不好意思。是内存供电线。明显烧脱落了。两块主板。一个毛病。如何彻底解决啊。

网友:
飞线了~找跟粗一点的

网友:
是不是3.3V SPD 供电线烧了,找线飞上,打下阻值,一般就会好的

网友:
两个主板一个毛病。如果飞线了。会不会因为通病再烧别的东西。

网友(点评):
留意下内存槽有没有烧坏的。。

网友:
应该是接反内存烧坏的多。。这问题。。

网友:
SPD烧断的听说了好多了,自己也补过一个,在一个小电容下面,补上就好了,飞一根也行。

网友:
一般都是spd 烧断了吧 飞线搞定

网友:
这个只能飞跟线了,连上就应该好了

网友:
用笔刀把漆刮开镀锡接跟线,点上502就完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