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4-07-17):
  按下卡机键 裸板点电流到0.5A左右掉   换过cPU 各个供电都量过没问题    没有思路   其中有一点时间能正常开机 使用  过会儿又不行了

网友:
电流到0.5A左右掉,应该是内存没过内存,换个内存试试,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 没有?

网友:
联想三星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加焊一下 CPU供电控制芯片 试一下

网友:
你加焊下南桥试试,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电流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啊

网友:
供电没问题 就查信号吧 看有拉低的吗

网友:
测一下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刷个BIOS是一下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维修OK,,,

网友:
刷BOIS不管用

网友:
电压都没出来完   建议楼主说详细些

网友:
吧主板的上的的电压全部先量一遍

网友(2014-08-18):
我遇到过,加焊显卡。

网友:
平台复位测下

网友:
看看内存的保险有没有断!!!!!内存贴纸下面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