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41217T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7-17):
索尼 PCG-41217T 不触发            没有图纸,,  无从下手  ,   求大神指点下 ,

修好了, 答案在17楼

网友:
看EC型号查资料,查开机电路,没图纸只有看KBC引脚定义来跑了。

网友(点评):
有些EC资料都没有的!昨天修的一台华硕K43S就是EC资料都无有,别说图纸了

网友:
版号  我找找有没有这图纸

网友A:
短路了  如果好了给我加分 昨天刚修一个 有图自己找

网友:
这个有图纸的啊, 谁说没有图纸,  我前天刚修。

网友B:
大短了   测测B+电压吧

网友C:
这个机子貌似我修过  大短路了  有图纸的  就是不标料  保险段了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看待机电流?电流大,修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如果好了给我加分 昨天刚修一个 有图自己找

请问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貌似我修过  大短路了  有图纸的  就是不标料  保险段了

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了   测测B+电压吧

请问是什么地方短了能说下嘛 ??

网友:
看看公共点电压正常不

网友:
短路有可能,,因为这款机器几个主攻点电容容易短路,我之前也修到过一台,这款保护隔离做的很好,短路情况下待机还是0.01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机子大短是通病??

网友:
有可能电容短路了,看下版号。

网友:
索尼 PCG-41217T  ,修好了,O(∩_∩)O谢谢大家,

不插cmos电池就可以开机, 插上就不能开机, 我也还没搞懂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可能是cmos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