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hns9179

楼主(2014-07-17):
接到一台philips 17寸的显示器。 不通电。 拆开看见大电容爆浆。 换了接上点灯管。 正常。 但是接上屏线后就不正常了。 电源指示灯还一闪一灭。 经检查发现是电源板被拉低。求高手指教是哪里出问题了
显示器

网友:
光耦 431 反馈电容 产生5V的电容 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