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上次的裸板进不了PE解决了

楼主(2014-07-17):
谢谢各位大神了,最后居然是换条内存好了...还是想了解为什么会关内内存事,整个流程跑完能显了,为什么还会引起这种事

网友(点评):
进PE要加载内存嘛。。。。

网友:
这问题不多见啊,但是也提醒了你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先用替换法

网友:
应该是进PE要求内存会高点吧。。

网友:
进pe需要加载一些东西的  这些都西都是靠内存辅助的

网友:
我两块进不了PE界面 或桌面的机子都没搞定,估计是桥或者内存的电路,因为内存REF,VCC都有,阻值也正常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内存颗粒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