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高手进!!

楼主(2014-07-17):
今天出了一个从未碰到的问题,我的本本是联想E420开机出现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enter button然后开机按什么都没用,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详细情况:我在用GHOST安装系统时之时,安装到98%左右,卡动住了不走了,确定死机了,重启就出现以上情况,求高手指点!

网友:
英文意思:要中断正常启动,请按enter键.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开机按delete键进入BIOS,进入高级配置页面(Advanced Setup Page),找到Quick Boot项,设置为 Enabled.就会跳过自检。看下可不可以,把启动项也设置下  建议不要用GHOST版本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吧

网友:
可以检测一下硬盘看下.

网友:
这个请百度解决

网友:
大家分析的有道理,我也觉得是硬盘问题,今晚给它动手术,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把硬盘挂在别的本本上分区,把系统GHOST上去,不安装,取下硬盘放回电脑上自动安装。不知道思路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有道理,我也觉得是硬盘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成功确诊为硬盘问题

网友:
换过硬盘。启动项也看看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营养,请百度求助,这里是专业性的。请问些关于电路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营养,请百度求助,这里是专业性的。请问些关于电路方面的。

小样,好像让大家知道你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