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不加电 求思路 求指点 谢谢同行们!

楼主(2014-07-17):
如题:
  机器型号:三星NP-R458L   板号:BA41-00927A 故障现象:待机0.01  不加电
  维修流程:目测整板无进水,无腐蚀,无元件外观异常  测量无短路  通电检测  保护隔离已过     H8起振   12V  5v ALW具备  3.3v micom 具备    KBC_RST#正常  开关按下有动作进EC但EC无法发出KBC_SUSPWON   测量EC各供电正常   复位 始终也具备    无思路 怀疑EC但无根据  随请教朋友 朋友说到查ADT3_SEL# 这个信号看下  随上电检测  ADT3_SEL#   为低   不对    看图纸上这个信号由充点芯片ISL6256产生送至EC  相当于平时的ACOK信号    断开EC与充电芯片的连接  ADT3_SEL# 还是为低 测量了下ISL6256   供电具备  周围电路无掉件测量无短路   随更换试试  故障依旧   无语了  按说换了个新的 供电又足够 ADT3_SEL#为毛不出来呢   看图也就是经过3V上拉直接进EC啊   难不成我陷入误区了  ? 求同行们指点
附图 : SAMSUNY

网友:
附上局部图纸,  此处信号为高还是低才算作工作正常?

网友:
ADT3_SEL# 为低正常    更换EC 故障解决  带程序的EC真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