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加电掉电

楼主(2014-07-17):
同行送修一台THINKPADE50机器,故障是加电掉电,上可调电源加电到0.5A左右,瞬间掉电,拆机祼板测试结果一样,瞬间掉电,无思路下手,测3-5V正常,再次加电,还是掉电,肯定是少电压或短路造成的,测试各处电感,无对地短路,只能试着瞬间测试各组电感电压,只有测到内存供电组电感时,发现电压瞬间只有0.8V左右,到论坛上随便看看有没有别人修过的同类故障,当我看到一篇关于E40加电掉电的帖子,“thinkpad的主板上pwm芯片VIN的地方都有保险”才真正有思路修下去的,开始测主板上保险,当我测到PF8的时候,电险是无穷大的,心想换了保险应当就好了吧,加电测试还是掉电,又开始找保险旁边的元器件,检测到旁边有两个电容短路,拆掉换了之后,加电电流一路上到1.6A左右,接屏测试,此机修复完成,本人初来乍到,维修不是很在行,有意见请多多指出!谢过!

网友:
保险坏 后面一般都会有短路的

网友:
E40 E50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还算好了。。只坏了电容和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