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南桥发烫3.3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华硕F81SE主板 进水SIS968南桥发烫 3.3短路 拆了南桥不短路 从网上买了两块SIS968换上一块 3.3V对地不短路了,空板第一次上电正常,关机在开机南桥又发烫。一量南桥又短路,第一次换笔记本的桥 换桥的技术没问题 台式机主板的桥可以拆下来重做上机都正常。 问下大家南桥拆下来可以通电量3.3V吗 。还有是我买到有问题的南桥,还是3.3V和5V待机电压引起来坏南桥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通电待机只有3V没有5V,按开关才有5V,拆下南桥可以通电

网友:
首先查查南桥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查亦下南桥的供电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南桥拆下来可以通电量3.3V 可以量的

网友:
有是南桥缺电压也会发烫

网友:
有可能你买的南桥不量
或者是3v  5v有问题

网友:
通电量了 3.3V正常 其它地方也没问题 南桥5V 1.8V也正常 是不是买到坏南桥 还有南桥少电源会不会引起3.3V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