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换显卡后一切正常,第二天开机黑屏,大家给点建议吧

楼主(2014-07-17):
前几天接了3台DELL D620独显的机器,都是花屏大家知道这个通病是7400显卡的问题,换了显卡后一切正常使用,但第二天在开机就是黑屏了,外接完全正常,朋友们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吗?

网友:
三天全部是吗?显卡没有焊好吧。

可能没焊好!头一天试机时显卡高温引起虚焊。

网友:
继续换显卡吧。

网友:
楼主的头像早些年前就看到了,技术上应该不存在3台一起坏的可能吧。如果是3台都这样的话。我很怀疑显卡的好坏。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新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没焊好或者三块显卡都是有问题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