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8ln 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4-07-17):
8118ln 这是个什么东西。用手摸一下这个件边上的小件就可以开机。? 就是红色里面的位置

网友:
可能第3脚开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一个PWM供电芯片吧..........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电压没出,你加焊下 要么换个

网友:
是电源管理IC。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你看一下供电是多少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