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牛,如何判断屏线和屏幕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7-17):
一开始花屏,还能看到点图像,几分钟后连图像也看不到了。
全屏幕粉红色的线在跳动。。。(LED屏幕)
拔掉灯管后,暗屏还是有线跳动。(是不是可以判断高压板没问题?)
拔出屏幕排线。再慢慢的插(接触一点后屏幕全屏变白色,没有线跳动)
全部插进去,屏幕又是粉红色线跳动。
求助各位,这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身边也没有可以替换的排线。疑惑的是,屏幕坏的话,还回出现屏幕全白的情况吗

网友A:
你外接试试,也许是显卡问题,测一下RGB的阻值.......

网友:
代换法。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外接试试,也许是显卡问题,测一下RGB的阻值.......

大牛,你好,外接显示器正常。显卡问题排除了。

网友(点评):
显卡输入到显示器和屏是分两路的。。 外接正常只能证明是显卡输入到外接部分正常吧。。

网友:
你这估计是屏的问题。还有拔插屏线最好是关机操作,接口烧损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