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修好ACER 4560笔记本加电不显不开机故障 后续补充

楼主(2014-07-17):
大家好,前段时间因为时间太忙,没有把维修的过程写完。现刚刚加焊一台笔记本正在冷却,趁这个时间把ACCER 4560G的维修过程向大家报告一下。

几天前同行送一台ACER 4560G的笔记本,具体电流是:0。2X--1。3X---1。5---0。9停止不动

拆机检查:使用的AMD的CPU,AMD的独桥,AMD的独显。一看AMD的芯片组相信很多维修的师傅就去焊AMD的桥和AMD的显卡了。我当时也抱有这种想法,心想这个机子问题不大。但后来的结果告诉我,这次我是碰到硬钉子了。

看电流内存是过了,应该显卡没过。AMD的显卡虚焊的特别多,先干显卡,开机。。。。涛声依旧! 难道没焊好?再来一遍,开机。。。涛 声依旧!!!!
我有点冒汗了,这次失手了,静下心来慢慢分析 吧。内存过了,说明前面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了,北桥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内存由北桥控制,内存自检过了说明没问题,不要焊北桥了,小心故障扩大。

刷下BIOS看看,开机。。。涛 声依旧!!!!!我手心里已经冒汗了。

CPU坏了?不太可能,虽然AMD的CPU爱坏,但我认为那是前面几代的CPU,AMD的TK系列,QL系列爱坏,后来就没有爱坏的AMD的CPU了,很少很少。

EC问题?不太像。显卡供电?正常。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显卡坏了。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个机子。

正好这时同行打电话来催问能不能修好?我电话里就说估计显卡不行了,同行说,客户明天要拿,不行就给他吧。我就答应了,不修了。

第二天,我打算让老婆把电脑装起来还给人家,但想想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不行我也仁至义尽了。

下载图纸
我的想法是,看看显卡的复位有没有正常,我之前曾经遇到过一台机器显卡没有复位的。找到主复位PLT_RST,果然找到了给显卡复位的电路。ATI_RST,他是由D8301这个三脚的二极管和一个3。3V的上拉电压,和PLT_RST#,PE_GPIO这几个信号构成。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D8301,一量复位的电压,3。3V和1。5V之间来回跳变,电压跳,电流表上的电流也在变。终于找到故障了,哈哈!

现在是为什么3。3V的复位电压有问题,先查PLTRST,发现他是由PCIE_RST这个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产生 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找到那个电容,把他干掉一定就OK了。结果这个机子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找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找到。我也灰心了。看来是修不好了。

这时我突发奇想,既然3。3V信号电压不正常,我就借一个3。3V作为复位。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了。说干就干,马上从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找到一个3。3V电压,直接飞线过来。

开机,电流突然上去了不少,感觉像是亮机了,不会吧,我心里不感觉相信。激动的把屏拿过来装上开机。。。亮了!!!!

这款机子我看网上不少师傅同样的故障没修好,感谢大家看完,我的突然发奇想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谢谢!

手里现在正在忙着修一台DELL I5的爱卡LOGO的和一台M4040一会亮一会不亮的,都是修了几天的老顽固了。不和大家多聊了。

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大家相互交流经验。

网友:
分析得很好

网友:
这样也行呀,呵呵

网友:
楼主是随便找了个3.3V就行了,

网友:
话说有老婆修机也带劲啊

网友:
都是精髓哦    自己改个3.3v  1117就像把 好像吧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看。。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突发奇想还真管用啊。。。。。。

网友A:
ACER 4560我也遇到一台和楼主的一样的,不过我的是电容坏了

网友:
,改电压是不错,,强人

网友:
随机应变,楼主很机灵。

网友:
突发奇想还真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4560我也遇到一台和楼主的一样的,不过我的是电容坏了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子现象的,你是什么电容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现象的,但显卡的复位有了的,也是到最后0,9几电流。

网友(2014-08-21):
同样的机器,电流只跑两下到1.0,应该还没过北桥,加焊过不行,没图纸,求图纸

网友:
这个很参考价值,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确定不好搞蛾。今天我搞了一个CQ320报了150不修,然后我心一横给他5V干了一个19V然后你们懂的

网友:
楼主思路好好。改的好

网友:
这样改有疑外症吗/

网友:
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