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750电源问题

楼主(2014-07-17):
不开机'  保险OK   场效应 OK     供电电压 11V-15跳动:  供电电路启动电容      1脚接100K电阻对地      G极对地有10K
后期负载无短路       经检查  817光耦  损坏

网友A:
电压跳变,光光耦坏我也遇到过,还有三端稳压块也能引起电压跳变,不这也有好多的电源板电压跳变,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东西都换完了,还是一个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变,光光耦坏我也遇到过,还有三端稳压块也能引起电压跳变,不这也有好多的电源板电压跳变,实在是找 ...

说谁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