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 REV1.0档00 C1维修

楼主(2014-07-17):
      技嘉主板GA-G41M-ES2L REV1.0档00 C1,BIOS程序有刷过,其中有一次刷完程序跑码到7F7E,复位下又不行。后来程序又刷了几次,还是档C1。没辙了,给我看看。
      技嘉主板有几大通病,COM口易坏,BIOS程序,时钟芯片和IO容易出问题。
      看了下主板,COM口芯片被拆掉。BIOS芯片有2个。先换了下CPU和内存,故障依旧,然后把2个bios芯片调换装好,装好后通电测试,跑码到FF96,还以为秒杀了。复位下,也正常。过了几分钟,通电测试仍然档C1。
       基本锁定BIOS的问题,用万用表测了下其中一个8脚BIOS芯片供电1#片选电压发现不怎么稳定,电压有跳变有时0.6V,有时2V多,有时3.3V,有时4.1V.      然后,测了下8#供电电压3.3V正常。另外一个1#,8#电压均正常。个人认为,BIOS程序没有问题,故障点应该是BIOS芯片损坏造成。   果断换掉2个BIOS芯片,把程序刷到新芯片里面,OK。测机多次,均正常。

网友:
bios芯片电压问题挡C1,没有遇到过,一般都是刷程序就OK了,这电压还真没有量过了

网友:
还有V星的那种AMD 785,每次要清一下CMOS才跑码。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BIOS芯片引起的。
等会儿试试

网友:
比较少见。。BIOS芯片损坏的还真少见。。。

网友:
同时坏2个bios芯片的很少见

网友:
同意楼上的,同时坏两个BIOS芯片。供电电源要检测的清楚一点哦

网友:
同时坏2个bios芯片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BIOS自身问题导致供电不稳定?

网友A:
情况不妙,现在这块板子不怎么稳定,又档C1,看来是我分析错了,我再研究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bios上的激光贴纸千万别撕,是防辐射的。

网友:
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不妙,现在这块板子不怎么稳定,又档C1,看来是我分析错了,我再研究下是什么故障

后来同事查查,是系统管理总线一根线不正常,是上拉电阻故障

网友(2014-08-25):
不跑U啊

fzxishuai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