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无图纸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7-17):
机型如题
板号T14NH   V:2。0

插可调电源0.000A,测公共点电压已有19V
找到待机芯片,发现是MAX17020,无图无真相,不知它哪个脚是干什么的。

找了个脚位图如下:

测量
第6脚,19V
第3脚,0V
第7脚,0V

好嘛,5V线性未出,断电,测第7和第3脚阻值,0欧姆,线性电压短路了
看到5V线性滤波电容发黑,吹下测量,通了,换了一个

再测焊盘,还短。

吹下芯片,还短

搜到一份T14NH点位图
蛋疼的是,点位图不太一样,里面不是用这芯片,点位图里的芯片是每面6个脚

玛的,我这板每面8个脚。
依赖点位图排除短路的希望破灭

上大招,烧鸡!
5V,5A侍候
接上烧鸡线,电流3.2A,到处摸摸,无发烫
再烧多一会,摸完整板,无地方发烫,狗日的。
跑线路吧,烦,想踩烂这板,在短路的线路上跑电路,灰常蛋疼,到处都响。
在一张华硕T53的图纸里,查得5V线性经一5脚芝麻转换成3V供EC等使用。

到处找5脚,终于找到一个大概相关的,看了一下线路脉络,应该就是它,表也是响的

据我看来,+5VA如图中红线,经过5脚稳压管,降成3。3V,供后级使用。
B点是只是一个测量点,无需管它,断开A点后,A点后级不短,前级短,顿时来了精神

好办,吹下5脚,不短了,再量MAX17020第7脚线性,也不短了

也许17020芯片没挂,这样的话,只要处理那个5脚就OK了

焊回17020。结果很失望,3和7脚又短了,看来芯片挂了。

查了半天,查到MAX8778可代换17020
换上后,5V线性出来了,由于后面的5脚还没焊上,后级无供电,此时待机还是0。000A

接下来换那5脚稳压器,我本想找个1117搞上算了,但为了完美,还是找找相同的芯片吧
在一块华硕F6S的料板上找到了相同的,但封装尺寸较大
勉强能焊上

换好,上电,电流0。024A,测5脚的输出,有4V

貌似有点高,测量反馈电阻,发现一个本来是170K的变成了240K
更换后,正常输出3。3V

关键的一步到了,按开机键,LOGO亮了起来,*脏话*,绿屏!

拆开AB壳,搞搞两下屏线,终于变黑了,虚惊一场

这是换下的东西

事情没完,跟同行说机器修好了,他叫我看看网卡能不能用,找了个盘进了系统,操,只有无线网卡,有线网卡没出来。
不过那已经是下一步的事情了,修个网卡,估计大家也不想看了,不写了,网卡留明天修,这鸟机修起来累人,先放放。

网友A:
雷劈的机器吧,坏了N多的东西

网友:
楼主眼力不错!能观察到电容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劈的机器吧,坏了N多的东西

估计是,不然连网卡都坏.可恶的是,他不告诉我是雷劈过的.靠

网友(2015-11-05):
本人就是在用海尔T68D型号笔记本,请问你有此机器的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