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厉害的主板,还能再战100年

楼主(2014-07-17):
今天遇到一块AM2杂牌主板,不亮机,拆下清清灰,上电源(忘了观察主板表面了)诊断卡直接跑马,咦,没乱码目测代码正常,我估计是某个零件被灰层长期霸占有点腐蚀,上显示器不亮,诊断卡你骗我 这下起疑心了,仔细观察下主板,笑了 IO脚损坏7根多,这板子略叼 更换IO正常显示

网友(点评):
这IO是撞成这样的吗???

网友:
拆下来就是这样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杂牌G41不触发 io有两个脚被砸到一块了 跳开一路亮机

网友:
怎掉那么多引脚,是腐蚀掉的,还是撞掉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烂成这样了

网友:
独立显卡插好了么

网友A:
吧I/O换了吧 这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I/O换了吧 这样会出问题的

已换

网友:
这IO是咋烂的

网友:
这标题还好。有点牛。

网友B:
IO这么牛逼啊,还能这样,就跟假的一样,如果那几个角不是弯曲的,是正常的,那个样子,显示这个代码,那就更牛逼了

网友C:
这么公正的弄坏  有水平

网友D:
是不是腐蚀性液体浸过了,要不不会这么整齐。

网友E:
{:4_9 可以啊,必要的5

网友:
引用 网友E:
{:4_9 可以啊,必要的5

什么

网友:
看起来是被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腐蚀性液体浸过了,要不不会这么整齐。

看起来像被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公正的弄坏  有水平

还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这么牛逼啊,还能这样,就跟假的一样,如果那几个角不是弯曲的,是正常的,那个样子,显示这个代码,那就 ...

已经很牛了

网友:
这标题还好。有点牛

网友:
这板子 估计有点年头了吧 都这样了 IO 齐刷的断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