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显示器2007fpb故障

楼主(2014-07-17):
一台dell显示器2007fbp电源指示灯正常,切换按键指示灯正常,绿色。屏幕灯管亮,显示是黑屏的。请高手指教一下是什么板子坏了。
黑屏

网友:
先点下灯管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背光灯是亮的!
董会会
你拆开量量各路电压正常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是亮的!
你拆开量量各路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