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故障

楼主(2014-07-17):
元件电路故障。如脱焊、氧化短路等。
元件击穿损坏。如二极管、晶体管及电容等。
元件变质。如电阻、电容老化,数据变更;二极管、晶体管热稳定性差等。
线圈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精密度对喷油量有很大的影响。当混合器过浓或过稀时,应拆检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其检测方法是:
量冷却液温度传感器连接线间电阻。在冷却液温度20℃时,其值应为2~3千欧姆左右;80℃时,应为0.2~0.4千欧姆左右。如果测量结果不符合规定要求,应更换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点火开关ON,冷却液温度80℃,测量THW与E2间的电压为0.2~1.0V;如果不符,则应做进一步该检查。
进气温度传感器。检查结构与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相似的进气温度传感器时,可采用检查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方法。在正常情况下,温度为20℃时,阻值约为2~3千欧姆;60℃时,阻值约为0.4~0.7千欧姆。如果测量结果不符合规定,则应更换传感器,安装与空气流量计内的进气温度传感器损坏时,应更换空气流量计。
氧传感器。氧传感器有加热式(三线式)和非加热式(单线式)两种。对于加热式,应检测其加热器电阻。其检查方式是:
氧传感器信号异常将引起发动机油耗增高。
氧信号线路必须接触良好、绝缘良好,因为其输出电源微弱,能量极小。
电压检查,用输入阻抗高的数字万能表测量氧传感器电压。
起动发动机,以诊断盒上或ECU上测量OX与E1的电压,0.45V左右为正常。从进气岐管上拆下汽油压力调节器软管,是压力调节器上部与大气相通,将岐管接头堵住起动发动机,在正常怠速时测量OX与E1的电压应在0.5V以上。
氧传感器电热丝冷电阻为4~40千欧姆左右。如不符合规定,应更换氧传感器。
其它传感器还有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爆燃传感器、车速传感器、霍尔同步信号传感器等。
ECU的检查
ECU及其控制线路的故障可用该车型的电脑检测仪或通用于各车型的汽车电脑解码器来检查。如果没有这些仪器,则可利用万用表测量单元一侧插座上各引脚的电压或工作电阻,据以判断电控单元及其控制线路无故障。用这种方法检测电控单元及控制线路的故障,必须以被测车型的详细维修技术资料为依据。这些资料包括:该车型电控单元线束插头中各接脚与控制系统中的哪些传感器、执行器相连接;各接脚在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下的标准电压值。检测时如发动机异常,则表明有故障;与执行器连接部分异常,则表明电控单元有故障;与传感器连接部分异常,则可能传感器线路有故障。
检查ECU的常用方法:
电压测量法。按照ECU插接件图及ECU各接线点正常电压数据及测量条件,用稿输入阻抗的万用表进行检查。
电阻测量法
拔下ECU线插头,按插件图及ECU各接线点正常电阻值进行测量;
采用高阻抗数字表,并尽量用高欧姆档测量,以防测量电流损坏ECU内部元件,使故障扩大;
各种车型的ECU插件图均不一样,但使用符号在同一车系中具有通性;ECU各接点电压及电阻值,对其他车型仅能参考。
控制常见故障
接触不良。主要发生在插接件、电位器、开关及继电器等处。电控单元控制系统中,许多信号线路均为微电流线路,因此接触不良的故障点也较多。
控制线路故障。主要表现为短路(包括搭铁)、断路和接触不良等。
短路。由于多种原因使线路中应该绝缘的部分短接在一起,由于采用单线制(负极搭铁)、增加了短路故障的发生概率。
断路。断路可能发生的情况有:a、导线中间及联接点断开;b、插接件内部断开;c、触点(开关和继电器等)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