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0寸LCD 203VW液晶开机出LOGO 插VGA白屏

楼主(2014-07-17):
AOC 20寸LCD 203VW液晶开机出LOGO 不插VGA能出 无信号,插上VGA输入,白屏,偶尔能正常,关机再开机,又白屏!
AOC 20寸LCD 203VW液晶开机出LOGO 不插VGA能出 无信号,插上VGA输入,白屏,偶尔能正常,关机再开机,又白屏!

开始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后来在X宝上面淘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问题依旧,屏线也一起配套的换个,还是一样,

请教   是不是屏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论坛冷清了吗?

网友A:
屏供电上有问题,有可能5V带不起. 把5V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上有问题,有可能5V带不起. 把5V电容换掉试下.

你说的是电源板上面的5V输出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上有问题,有可能5V带不起. 把5V电容换掉试下.

这个板子是高电平开机,BL-C在开机显示LOGO的时候,电压时4.19V,LOGO过后,白屏,白屏这个电压时4.21V,难道是这个电压差有问题?

偶尔能够正常显示,正常显示的时候,BL-C电压是4.19V。只要这个电压过了4.21V,就白屏!

网友:
看看·电源版上的滤波电容有坏的没有

网友B:
你那里应该什么都有吧 直接都换了试一下不就知道哪里的事情了 不是电源板就是屏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应该什么都有吧 直接都换了试一下不就知道哪里的事情了 不是电源板就是屏电路了

没有电源板换,在线测量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因为是白屏,所以考虑的是驱动板,直接X宝上面买了个,原装拆机的,屏线也带来了,换上后,故障依旧!

网友:
20lcd 的屏很容易测的,先用通用板测一下屏看是不是屏坏,然后在用它的电源板上的5V接通用板上测一下它的电源板,这样很容易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