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内存问题 进系统几分钟后花屏

楼主(2014-07-17):
4750进系统几分钟后开始花屏 换过显卡 显存加焊过还是花屏

无意中拿错内存装上测了半小时没花屏 把原来的内存直接上BGA用了快半个月都正常

4738开机黑屏 拿来拔插一下内存好了 报价客户同意 以为捡到宝了  没想到第二天返修 还是同样的问题 拔插下内存又可以
最好也是内存上BGA 用了一星期还没返修  看来宏基这批内存有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呀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多

网友:
谢谢LZ分享。下回碰到要多注意下

网友:
这 独立显卡 的机器 花屏 竟然是内存问题???

网友:
只知道内存导致点不亮,还没见过内存也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

网友B:
内存上bga  知道那个颗粒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多

最早怀疑显卡问题 订了个新的显卡回来 换上去还是一样 进系统什么都不动就不会花 鲁大师跑几分或者电影看几分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bga  知道那个颗粒不好?

不知道哪个颗粒  整个内存上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不是显卡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显存都干过 还是花屏

网友:
楼主机子返修了吗?

网友:
恩 我用的也是宏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