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88T-M LE 开机跑C0后卡EE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4-07-17):
华硕 M4A88T-M LE 开机跑C0后卡EE持续报警一长两短,拔内存一样,放电 刷BIOS也一样 各个供电都有 CPU供电发热正常,谁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4-7-18 11:49):
此板修复,问题解决在8楼

网友:
查查内存的SPD 供电是否有3.3v   此版 应该是缺此电压

SUMBUS正常吗?

网友:
楼主说内存供电正常 没办法

网友:
北桥问题 也会导致不跑内存 几率比较小

网友:
一长两短不是显卡吗?按个独立试试

网友:
你查下USB的供电看看。。。

网友:
看看内存的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电压1.8 正常,问题出在SPD 3.3V 供电

网友A:
问题解决了,确实如#2楼 所言缺少SPD 3.3v 供电,查点位图,为DDR3   236脚 直连 ATX  橙色 3.3v  表笔测试开路不通

仔细查找开路的地方,最后在板背发现有个黑点用表笔稍微刮下 漆皮全掉了 铜线露出来了 也断线了

从坏键盘取了一段线连上 打上CPU专用黑胶 加固

接上电源再开机测试跑 C0 C1 2 3 2A 38 85 -00  亮机 OK!

此板修复,感谢2楼提供思路,给你加分,为什么会烧断线我想应该是跟内存安装不正确或者插反了有关系

另外附上 点位图和 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确实如#2楼 所言缺少SPD 3.3v 供电,查点位图,为DDR3   236脚 直连 ATX  橙色 3.3v  表笔测试 ...

大家都是坛友  帮忙是应该的  这个spd好像是这个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2015-06-08):
插内存    个条件正常不

网友:
没得修了  不是显卡就是桥

网友:
差spdvcc,一般都是cpu座子背面烧断线了

网友:
查内存  spd 看看断线没

网友:
问题出在SPD 3.3V 供电

网友:
BIOS问题吧,有没有刷过!!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必须确认

网友:
华硕主板线路板问题太多了,这却是烧断

网友:
这板冒似有点新

网友:
总线供电正常么

网友:
修了几块这样的了 都是断线

网友:
这个断线的问题细心看一下就能搞好.不用怎么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