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spire 3680充电进度条不变

楼主(2014-07-17):
开机死机,拆机发现PQ38烧毁,型号已经看不清,根据坛里的3680图纸PQ38、PQ39型号相同(AO4427),我的机器(版号是DAOZR1MB6D1   REV.D)PQ39型号FDS6675BZ,于是用6675BZ换PQ38。试机,只用电池或只用充电器或都用,都正常运行,充电状态也正常显示。但是电量进度条就是不变。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师傅提供个思路吗?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A:
我说的进度条就是在winXP下的。但,我还是想知道:这个跟系统有关吗?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进度条就是在winXP下的。但,我还是想知道:这个跟系统有关吗?为什么呢?

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搞维修就是个搞,各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搞维修就是个搞,各种搞。

呵呵也是,想到哪搞到哪

网友(2014-12-22):
充电管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2015-12-03):
测量充电芯片条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