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3SJ不开机请教大仙们

楼主(2014-07-17):
华硕P43SJ不开机请教大仙们,待机电流0.03A,按开关,灯亮,电流无任何变化,各个单元无电压。再按开关键灯一直亮也关不了。反复尝试很多次得出一现象,先连续猛按开关键,再插电源,有时能正常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关机后故障依旧,灯亮电流无任何变化不开机。EC是IT8572E,我是小白,这个东西是不是经常坏?

网友:
查3V和5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输出~然后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南桥的待机工作条件,可以参照标准时序来修,不知道你能看懂图纸不?不懂的话那就难搞了

网友:
不一定,也有可能南桥有问题,灯亮说明EC已经触发了

网友:
I/O故障极其高,查其工作条件即可确定。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百度都没得,待机3V5V,不晓得从何下手了,

网友:
如果待机正常就是开机电路问题,比如按开关键有没有高低高的点位变化,EC bios,南桥的RTC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