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115S 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4-07-17):
HP 4115S 板号为6050A2268201-MB
开机不显,电流跑至0.764 加焊北桥无果,刷BIOS 显示
HP 4115S.rar
刷BIOS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机器

网友:
HP的桥坏的也多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先软后硬

网友:
正好在找呢

网友:
HP的机器不怎么好,

网友:
怎么不是先刷BIOS先啊。到最后都是3把斧啊

网友:
A02还是A03啊?

网友:
刷BIOS就好了么